为何4G刷SPD 后还是 原来的信息?

楼主(2011-09-28):
4G金士顿1333, ,想把它刷成1066 。用Thaiphoon7.1 刷SPD, 软件都可以提示读取、写入SPD成功 ,但是刷SPD后重新读取信息却发现还是原来的1333, 也就是刷SPD不成功。 这个条子应该如何刷SPD ?  有人可以待刷吗?

网友:
有些內存條的SPD EEPROM有寫保護, 你可以先試下在Thaiphoon下解除SPD的寫保護後再刷入... 若再不成的話, 那就是你條子上的SPD是唯讀不能刷的EEP了(很多ECC/REG內存都用這種EEP), 這樣的話, 就只能換EEP芯片解決了.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俺搞不懂你为虾米要把1333的刷成1066的

网友:
为什么 要刷成低频率呢。。

网友A:
如何在Thaiphoon下解除SPD的寫保護  呢?

内存是用 MacBook Pro 的, 只用使用1066, 1333不能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何在Thaiphoon下解除SPD的寫保護  呢?

内存是用 MacBook Pro 的, 只用使用1066, 1333不能开机。

剛再看了一下Thaiphoon, 原來它是支持未鎖的可鎖, 但卻不能反回來解鎖... ORz...

看來你只能是拆EEP換24Cxx系的一途了....

网友A(2011-12-29):
引用 网友B:
剛再看了一下Thaiphoon, 原來它是支持未鎖的可鎖, 但卻不能反回來解鎖... ORz...

看來你只能是拆EEP換 ...

嗯! 只好2+4 6G 来用了。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只好2+4 6G 来用了。

感谢!

客氣, 沒能埔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