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8718F-A代换

楼主(2011-09-28):
是前段日子修的精英的板上 修到一个 不触发的故障 判断IO  坏, IO 是8718-F EXC  的, 正好有个新德8718-F EXA    没有EXC  ,就试试  ,结果换上去 跑码了, 显卡都过了, 就是不显,  怀疑 后缀 还是有问题,等新料买回来 EXC  换上就好了,  找了半天又在料板  上找到了个 8718F-A GXS  的,为了做个试验证明,又把那个新IO拆了 换上 后缀为GXS 结果也能用,   事实证明  后缀EXC 可以和GXS代换 ,不能和EXA代换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上的经验太好了

网友:
应该是个别主板不能代换,也不排除你EXA的IO有问题哈,呵呵。我以前遇到过在一块富士康的主板上换了4片8716F-S 的主板都开不起电,以前的问题是打印口用不起,原版那个IO好像是CXS的,结果我换了其它的4种都开不起电,被郁闷到了。

网友(2011-10-29):
下次遇到了试试,谢谢LZ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