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945GC-M2主板 开机风扇就转一下

楼主(2011-09-28):
今天接到一块 联想945GC-M2的主板,触一下开关风扇就转一下,紧接着在触一下开关风扇又转一下,得连触好几次开关碰巧才能开机??但是不上CPU能触发,不知道什么原因了,等待高手、、

网友:
查cpu供电部分

网友:
不是每次都开不开,偶尔一次能开开,能开机的时候CPU电压正常,是不是和CPU供电IC有关??

网友:
直接更换电源IC试一下,上次我修到一片套板跟你的现象一样,后来换了ISL6312就OK了

网友:
这个应该跟U供电没多大关系。。。应该是欠压掉电。。。

上假负载看看是不一样。

在就是不上U测试电压看正常否。

像这种情况很多都是主板都虚焊,氧化造成的。。。建议楼主多目测一下。。。

网友:
我遇到过478主板电池接触不良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电源IC已经换了,毛病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