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d 1560BS 故障,大家有修过同类的给个思路

楼主(2011-09-28):
今天接一 HKC 1560BS 显示器,15 开机指示灯亮,但不显屏。然后拆开看。是双灯大口高压条,带一驱动板,MCU 是RTD2102的 驱动板到高压板 四根线 当然是 12V 开关 调节 地线。二话不说,换上高压条。依然不亮灯管,用灯管测试仪测灯管是好的。亮的。然后再把显示器接上信号。打开。 屏也亮,也显像,全是正常,,但是从这个驱动板到高压条,,12V就被拉低成 7.3V 高压条不正常工作。 暗屏,但是对光看能看到屏幕是亮的。。 求解,如何处理。。想换这个驱动板,上网也搜不到!

网友:
是HKC  打错了。

网友:
有人知道么?

网友:
你串个电流表在12v,看电流是否超过2A,如果电流正常,就是电源部份估障,高压部份没有问题,不是高压拉低电压,而是电源供电不足。电流过大,就是高压包或输出管损坏了。

网友:
HKC 电源板故障比较多   肯定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楼主接外接高压板  有没有吧 原来的高压电路 断开。还是不行的话 就是功率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