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快进来:令人头疼的索尼VGN-CR33(PCG-5K1T)

楼主(2011-09-28):
前天接了一台索尼VGN-CR33(PCG-5K1T),现象是能开机但不显示,诊断卡代码跑55.该机器在我这里已经是三修了,客户第一次送来大约是09年底,当时的故障维修记录记载着是不触发,解决的办法是给CMOS放电,第二次维修记录显示是在10年5月,故障是能开机不显示,处理结果是更换显卡,但在备注栏里面表注着:不能上CMOS电池,上后开机不显示,由于客户催得急,放弃该CMOS电池。就这样客户用到了现在,由于有以上两次的维修记录,所以拆机后我直接给CMOS放电,结果故障依旧,代码卡跑55,不显示。外接也没有显示,从电流表来看,电流跳变5次,1.25A处停止,按照维修经验应该是不过内存或显卡,检测内存的供电及对地阻值均没有发现异常,后果断更换显卡,开机后熟悉的LOGO靓丽现身,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本以为故障解决,但没想到的是再次开机,却又故障依旧,又点不亮了,插诊断卡开机又跑55,当时我就晕了,没办法只好尝试再次给CMOS放电,结果开机显示进系统测试等一切正常,也就是说这个机器现在的故障为:每次开机都要给CMOS放电,否则就点不亮,南桥换了,EC换了,BIOS刷了,CMOS电路也没查出问题来,就是涛声依旧啊。没辙了,所以将此贴放到坛子里,希望高手支招!

网友:
问题还是出现在 显卡电路   去查查吧

网友:
请问一下显卡电路有问题,和CMOS放电有那些关系?

网友(点评):
没看2楼是刚入坛吗,除了它是高手潜伏

网友:
认真查一下COMS电路和显卡电路!!!!

网友:
再更换一个显卡

网友:
显卡电路仔细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异常,听5楼的再换一片显卡看看。

网友:
南桥和外设,好好试一下USB和各设备能否正常使用。

网友:
      你好,有没有考虑南桥晶振不良,你用万用表一根搭晶振一根搭地看看有变化吧

网友:
估计应该是显卡电路这一块有不良电的地方。

网友:
索尼的 板子 有些问题不好修

网友:
bios 刷一个看看

网友:
可能是跳线问题吧。

网友:
有没有看一下RTC电路啊

网友:
回复楼上的几位热心人,近段时间实在是太忙了,忘记了回复帖子,该本本已解决,其实8楼和13楼说的很有道理,该笔记本其实就是RTC电路出了问题,最终的解决方法是将时钟振荡回路上的晶振和两个电容换掉后,故障解决,非常感谢大家。请看图:

网友:
谐振电容啊    我之前有很多的情况换过 但是呢 真正坏的倒是不多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