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闪黑屏和上下乱跳

楼主(2011-09-28):
UNIS 清华紫光
问题现象:显示闪黑线和上下跳动
我一开始以为是屏和驱动的问题,所以一上去就用通用的驱动和高压去试,试过后都是屏是正常的。
我就用通用驱动上去电源用他原来的高压电源一体板上去后还是原来的现象,我又用通用性的高压电源一体板接它原来的驱动后就都正常了。
所以我想是高压电源一体板上的问题,我先想到的是高压上面,但我断开原来的高压用通用板上去也是一样的。
最后我才想发现是电源上的问题,我电源部分的感觉有问题零件一个个换过去试,最后测出是桥堆的问题(是那种由四个二极管组成的)。那些零件用万用表也测都是正常的。

网友:
哇!好厉害,桥堆有问题也让你找到了。稀罕得紧!

网友:
桥堆。。。。。桥堆一般都不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