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9寸不通电

楼主(2011-09-28):
被雷打坏的,开关管, PWM IC 面目全非,反峰吸收电路也损坏了。更换坏件后,测的OUT无电压输出,VCC电压跳动,查过其它也没发现问题。直接上开关管,通电。12V,5V输出正常了。真是不解。。

网友:
你真猛猛猛

网友:
保护做的不够好     直接烧管理芯片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应该也换了吧,

网友:
昨天修的 一块电源板也是这样的!!!VCC在14-17V之间晃动。。。OUT好像没有电压的 只有用示波器才可以查的波形

网友:
被雷打过,一般都是管理芯片,光耦,431这些东西容易坏的。(我也是听高手说的)

网友:
这个很正常    启动之前  有300V左右脉动直流电通过启动电阻提供,供电肯定存在波动,芯片同时存在保护电路,电流反馈叫CS测不到电压,out无输出的,但是接上开关管之后。有次级绕组供电   供电自然就稳定

网友:
楼主应该注意了那个输出脚有以个作用。。脉冲宽度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