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4200本本一插屏就掉电

楼主(2011-09-28):
神舟天运F4200本本一插屏就掉电,,,开机。。屏亮一下就掉电。。外显正常。。屏根屏线也换了。。还是掉电,,查屏接口无异物,,针也正常,,打阻值也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只插屏线,,不插屏正常,,现在不知道什么问提了。。。求高手。。提示。。

网友:
  你把高压条拆掉试过没有     有可能是高压板坏了  不行就查  屏供电 看有异常没   一般都是屏供电  和高压条短路引起的

网友:
试过。。屏。。都全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那是屏供电电压低了吧

网友:
是啊。。不插就正常。。一插就被拉低。。

网友:
哈哈 一模一样的故障我都遇2台了 之前那台没修好

网友:
你看我 我前几天才发过帖子

网友A:
是接外接有显示 插屏线就掉电吧  整个上半部分我都换过了 确定是主板问题
北桥重做了 后来我同事换了个CPU就不掉电了

网友(点评):
感觉这个比较神奇的说。

网友:
但是我现在是进系统就死机 按F12也死机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北桥没做好导致的

网友:
神舟机 很多型号都是一个模型 都是一种板子

网友:
发现屏线接口。。10角。LCDVCC 不插屏线时3。3正常。一插就被拉低。。就掉电,,断开10角就正常但是白屏,,现在不知道走哪里弄了。查LCDVCC线路的。电阻电容正常又看不出来什么问提。。在说,不插屏线都有3。3V的。。因该线路没问提撒,,

网友(点评):
屏线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接外接有显示 插屏线就掉电吧  整个上半部分我都换过了 确定是主板问题
北桥重做了 后来我同事换了个CP ...

兄弟。。我CPU也换了的。。北桥也压了的。 。屏接口。要被拉低的3。3V的线路也查了的。,,都不行。。我汗找不到地方修了。。求助啊。

网友:
你都找到问题点了 接着查下去呀

网友:
竟然还有这样的啊,啥都换了还不行啊,我只碰到过一个屏线上的摄像头线被屏支架压断了,导致一通电就掉电

网友A:
没骗你 我就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骗你 我就这种情况

哎。我CPU换了N过了。桥也弄了。。被拉低的3。3V线路,元件也换了。。还是不行。。现在没法咯。。郁闷啊。

网友B:
这种问题很麻烦的修好了还会坏的 通病

网友:
  至少我现在不掉电 只是会死机而已 跳不下去 按F12启动项也跳不下去 我现在重做北桥试试

网友C:
插上屏的时候你量下10PIN对地阻值是多少啊?然后在去量屏上供电保险对地阻值多少?在把连接屏借口的屏线拔掉量保险对地阻值,这样就可以确定是哪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
知道哪个电压被拉低就跟着追嘛!往屏这边追!

网友:
LZ的机器是不是SIS芯片组的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坐等LZ结果

网友:
仔细的检查下自己动过的地方!

网友D:
屏供电部分可能有软击穿

网友(点评):
所谓软击穿为何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很麻烦的修好了还会坏的 通病

通病。。哪里的通病,

网友:
查供电或屏接线口。

网友:
维修好了,也不是太稳定

网友:
测量主板供电都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下开启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我感觉屏线有问题,如果屏线没换过的话。

楼主说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屏供电部分可能有软击穿

所谓软击穿为何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谓软击穿为何解

就是不通电量着都 正常,加电后才短路!

人家是接屏不正常 不接屏正常 何来软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谓软击穿为何解

就是不加电,阻值和正常的一样,一加电就短路!

网友:
我好想知道结果,拜托了有结果告诉我吧

网友:
同意 接屏 测下lcdvcc对地阻值

网友:
测量一下屏供电和高压板

网友F:
还有就是最好该换一个屏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上屏的时候你量下10PIN对地阻值是多少啊?然后在去量屏上供电保险对地阻值多少?在把连接屏借口的屏线拔掉 ...

确定是主板问提。。说了的啊。我整个屏都换了还是一样。阻值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供电部分可能有软击穿

那我不插屏那个角又正常啊。。在说那个角的供电电路上的元件我也换了的。。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就是最好该换一个屏尝试一下

我晕。不是说了我整个屏都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