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A不上电(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1-09-28):
接到一台联想天逸F41A,接上电源电流跳一下(0.019的样子),馬上回落到0.000,按开关电流没有变化,量一下各个电源上管D极都有19V,呵呵电压已经过了保护隔离电路,这个机待机3V5V电感是要有电压的,找到这两个电感经测量,3V5V电感没有电压,测量MAX8734A工作条件,20脚19V,17脚是5V,8脚是2V,14脚28脚4.7V,18脚LDO5是5V,6脚SHDN#是高电位(9。8V),升压电容二极管(PD3,PC45,PC46)无异常,3脚1.99,4脚0.00V,呵呵鄙人不才,以为3脚已经有个电压这时3.3V电感应PL8有电压,(这里我已经走了弯路,8734A的3脚接ERF电压是3V要后5V出来的,后来查了一下资料才知道的)误判8734A已坏,换之,故障依旧,又查8734A外围,都没有问题,追4脚5V-ON的开启信号是通过PR322连到MAINPWON,见图2  MAINPWON信号分两路控制的,图2是CPU的温控电路,测量PQ47 2PIN   G极为0v,PQ47是截止的,这路正常,不是PQ47拉低MAINPWON信号的,接着测见图3   PU1b的7PIN为0V,问题应该出在这里了吧,PU1b  6PIN是3.3V,5脚为0V,呵呵,原来是PU1b 的6脚电压大于5脚电压,7脚拉低为0V,再通过PD6直接把MAINPWON信号拉到0V ,PU1b  8脚有19V,现在重点查5脚的为什么是0V,测PC7,PR18,PR25正常的,再测PR18的1PIN接到PQ1的1脚是不通的,图纸是通的,判断是PCB线路断开了,飞线,待机电流就上到了0.018,触发机器正常上电,接上屏开机显示正常,维修完毕。

网友:
有点不明白,PUB1的7PIN为0,那ACON为低电平,电压怎能已经过了保护隔离电路
有主供电19V。仁宝点火成功,PACIN,ACON,ACOFF均为高电平才可以哦!我刚学不解!

网友:
这时候的电压是从PD2,PR2,PQ1过来的,是预供电吧,是检测公共点有没短路的,不能说是点火成功,电压要通过PQ1,ACOFF必须为低,PACIN也应该为低,PU1b的7PIN才会是高电平,ACON这个信号我也不是很清楚,呵呵我也是个菜鸟!请高手们多指导小弟,谢谢!

网友(点评):
LZ太谦虚了,要说菜那也是顶级的菜了,也就是要向老鸟升级的那个级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