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鼠标动起来有重影

楼主(2011-09-28):
鼠标动动,卡着,动不了?
确定是显示器问题,不是主机问题,现代的。
看什么问题导致的?
水帮帮我。。。 。。。

网友:
字是清楚的,就是鼠标难以移动。。。

网友:
估计屏幕挂了 开下网页或者 图片操作 是不是也会有重影

网友:
现代的东西都翻新货  只能恭喜你了

网友:
屏有问题

小美Mcy -2

网友:
这是屏坏了,,估计很难修,,

网友:
没图看 这个不好说  还有你有先换主机试试看没?

网友A:
我也碰到过一次,是什么牌子的记不清了,老板说是屏的问题,就没有修退给客户了。

网友B:
拖影 ...屏是什么型号的...应该能搞....

网友:
是屏坏了,补焊芯片也无用

网友:
是屏坏了,查一下负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一般的维修店修不了。
原因自己搜索一下,老话题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不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一次,是什么牌子的记不清了,老板说是屏的问题,就没有修退给客户了。

我也想可能是电路问题,不知道换个驱动板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拖影 ...屏是什么型号的...应该能搞....

对对,就是拖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