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 515雷击求助

楼主(2011-09-28):
CQ 515雷击后网卡坏,但奇怪的事是,键盘鼠标都不可以用了,外接键盘可以用,还有,一进系统后本身的屏就黑屏,外接完全正常。换了网卡后可以正常上网,但键盘鼠标还是不可以用,进系统还是黑屏,用VGA模式可以显示,重装完系统也一样,后来装了WIN7后可以正常显示,但键盘和鼠标也一样不可以用,刷了BIOS和换了I/O故障也一样,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还有,测键盘口的值是正常的!

网友:
会不会是桥的事啊    会不会雷把桥打坏了

网友:
看电路图找问题呗,估计最后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点评):
很可能,雷击的东东问题多了去了

网友:
键盘和鼠标   鼠标时USB接口的,usb有4个引脚,你看一下USB的引脚定义你就懂了,键盘的引脚定义

网友:
   这个机子雷的最爱,雷击后坏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我修过的一台sony也是遭雷击,网卡短路保护,无法开机。换网卡芯片后,出现关机后自动启动,找到图纸,直接把wake up 脚拉低,无效,最后还是只能拆掉芯片,用外接usb网卡。雷击的机器很怪,有时就是莫名其妙的。

还是保证正常使用为前提,实在不行也学我,拆掉网卡用外接。因为是单桥芯片,而且又是台湾带过来的机器,有时候无法追求完美,还是凑合着用吧,但是心理感觉不爽,毕竟没完全搞好。。。

网友:
我也是这个机器南北桥都换了键盘跟鼠标还是不好用

网友:
打下USB阻值,看南桥是否损坏

网友:
一般雷打的机器,网卡进来的,基本是网卡,EC和南桥全部废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