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虾解释。。

楼主(2011-09-28):
今天做了个U盘启动。。晨枫3.0的。。在笔记本上蓝屏。。是WIN7的系统。该了BIOS设置还是要蓝屏。在XP系统就不会。。请问各位大虾是怎么回事

网友:
碰到过这个问题。但是不记得怎么解决的了,。

网友:
同一的机子上么?不兼容吧

网友:
是进了系统蓝屏 还是没进系统就蓝了啊   还有 你那笔记本什么牌子什么配置的电脑啊

网友:
这可能是由于PE的内核吧!

网友:
u盘启动,pe 蓝屏,少见,换个 pe试试。

网友:
不明白楼主意思,是不是驱动的事?

网友:
没遇到过。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换个大白菜pe试试。。。

网友:
是联想的G470。。。Y470.。笔记本。。WIN7的基本都蓝屏。。换系统还是一样的。。难道是晨枫的问题

网友:
进PE的系统进度条走完了。。到加载桌面就蓝屏了。

网友:
PE的问题。。换个PE就行。

网友:
你PE没有做好。用其他的工具做下PE吧。U盘做启动盘的工具很多的。网上一找就一大堆

网友:
哦。。我去试试。。想不到晨枫都不给力了啊。。

网友:
要刷bios的,很多机器都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