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pl2-e主板提示USB设备过流,15S后关机怎么修?

楼主(2011-09-28):
sus p5pl2-e主板开机后屏幕提示USB设备过流,15S后关机,我量了前后USB都没有短路的情况,大家说怎么修?

网友:
这种问题论坛讨论太多了!楼主可以搜索到的!

网友:
查所有USB接口的供电看一下是不是都正常,包括前置的。供电没问题,一般就是USBOC#这个信号了

网友:
测一下USB各个阻值正常不嘛,华硕的板在USB口的地方都有个保护电路的,三极管或六脚的东西.

网友:
测量USB接口各脚阻值正常,没有短路的现象。以前也是修了一块ASUS的主板是次问题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