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 掉电

楼主(2011-09-28):
这个联想F41A修了5天了 .哥修本就是这个毛病 誓不罢休 ..................
        这个机器的故障是开机进系统不定时掉电 ..机器没有经过水..也没有修过..开机后进系统不定时掉电 ....我对这个掉电很不感冒.....修了5天了 .......CPU供电芯片换过.....滤波电容换过...... 小弟在此问问大家..........大哥们指导一二..........

网友:
显卡坏了,更换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是集成显卡的

网友:
机器修好了 换南桥好了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南桥发热量大。坏的也就多些

网友:
修了5天最后换桥修好了  果然是 誓不罢 ”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