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2代内存换板的问题

楼主(2011-09-28):
以前2代内存需要换板的时候,我都是用的这种板

但现在买到的板,都是下面这种

没有那个白色的芯片定位标记,,,
请问条位老大,对于这种没定位标记的应该怎么定位芯片啊,,,
感觉不靠谱啊

网友:
靠自己来经验来换吧。。。。  跟上面的图对比一下。。。

网友:
芯片对板子咯

网友:
哈哈。。。 这个就恼火哦,我用的是小PCB 也没有这个线,不过我有设备搞。没有你这个麻烦。。。
具体杂搞你只有问 卖 PCB 给你那个人,他有责任和义务 为你 服务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我都不需要用那个对位框,有些颗粒根本对不上,凭感觉对好一个然后其它的以它为标准!

网友:
高手呀,都没高过

网友:
唉,习惯了对着框框来对芯片,,,这做PCB板的太懒了

网友A:
我不要20分钟可以 生产一条 16颗粒的 内存,包括植球,焊接上新的PCB。你信不

网友:
看来要去裁几块铁板当模了...

网友:
我用CK 模具几分钟 16个颗粒就出炉。 用定位的模具好植好珠的颗粒。扔进去烤箱烤一下就OK。简单很。。
这个是土炮批量生产内存。。。

网友:
纯 没有工具用手工 焊接的哈,至少半个小时以上 搞一条 16颗粒的 内存。 有工具至少节约10来分钟。。

你自己考虑。。。。

网友:
设计好的摸具,摇几下一分钟不到就可以同时植好20个颗粒。在PCB上刷点焊膏,对准颗粒。然后烧烤,印象中好像不需要20分钟就同时能生产出5条

网友A:
就这个样子。。。。。。。。。。。。。

网友:
对比有线的板自己画俩条。

网友:
都是高手中的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要20分钟可以 生产一条 16颗粒的 内存,包括植球,焊接上新的PCB。你信不

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这个样子。。。。。。。。。。。。。

道长,你的核武器放出来给我们瞧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道长,你的核武器放出来给我们瞧瞧呢

设计好的摸具,摇几下一分钟不到就可以同时植好20个颗粒。在PCB上刷点焊膏,对准颗粒。然后烧烤,印象中好像不需要20分钟就同时能生产出5条,
看他这个。。。。。。。。。。。

网友:
都是高手啊!我们这些新手只能甘拜下风啊!多向老鸟们吸取经验才是王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