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ferrari 4000 zf3 黑屏求助!

楼主(2011-09-28):
宏基 ferrari 4000 zf3 黑屏 外接正常   量了高压条只有19V供电,还有个2.2V(不知是开启电压还是ADJ)

怀疑是显卡问题,重植了一下,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修,求思路!谢谢各位  !

结果出来了:外接12V的高压条  发现屏坏,中间一段有很多竖线。没有图像,估计显卡也有问题。不修了哎。。

网友:
板子上有开启和ADJ,屏线测一下了,先从基本测量开始。

网友:
我也修的过这样的问题一接就好.控制的线接屏上面的保险,哦!对了量一下保险看有没有坏.,好了要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