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45G*****S2开机无反应 上图求解

楼主(2011-09-28):
小弟不才  没维修过主板,不懂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教!今天拿一主板,开机无反应,测开机针键5V,测晶振两端无电压,内存供电3.3正常
想请教检修思路和重要测试点
还有就是场管K3918的中间脚有5V是不是G极应该有电压?我测的K3918所有的中间脚有5V其余两只脚没电呀?
是不是管子是坏的?我测的是上管

网友(点评):
这板子爱挂北桥 你量一下各供电的对地阻值 短路也会不上电

网友A:
先查一下PCI A14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参照饼哥的这帖子修  按时序找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3316-1-1.html

网友:
你上面的3.3待机电压。。不是内存电压。

下面的5V电压是一个双路供电,你测的情况属于正常。

晶振不插电源只有电池供电都是有电压的。。。。。你现在没电压就从这下手。

先检测南桥待机3.3正常否。

网友:
晶振没有压差  是不行的 插上ATX 电源南桥发烫吗  晶振不起震 没办法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一下PCI A14脚有没有电压

没有。。。。。。。。。。

网友:
你那里好像是 内存的电压吧

网友:
晶振木电压不行,从晶振入手,看晶振入相连的谐振电容

网友:
北桥供电测了吗
?你这个像是南北桥供电不正常。检查一下南桥附近有一个八脚的电管  应该是它坏了

网友:
开机无反应?是完全没反应?打ATX 14脚开机看看电压有没有被拉低,如果没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先搞开机电路cmos部分,拔掉电源晶振也应该有电压啊,晶振两端谐振电容先排查,然后压南桥看看有的没

网友:
把旁边的那个8脚IC  ISL6520和3918上下管一起换了就好

网友B:
这个可以算是通病了.

网友:
晶振没有电压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算是通病了.

什么通病?

网友:
加电无显示的话就是6520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