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1L 笔记本出checking nvram后死机,求高手解决

楼主(2011-09-28):
华硕 x51L 笔记本出checking nvram后死机,求高手解决 ,换过cpu 内存
没有外围器件 均无效,求高手解决

网友:
那就是桥的问题了  加焊南桥试试吧,会有惊喜的哦。。。修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刷bios解决了

网友A:
我也接到这台机器一样的故障,前几天换过南桥 排除声卡,昨天刷了bios 还是无济于事,你刷的bios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2011-11-03):
引用 网友A:
我也接到这台机器一样的故障,前几天换过南桥 排除声卡,昨天刷了bios 还是无济于事,你刷的bios是什么版本 ...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我刷的是从官网下的 ,两个版本 ,试试你的bios,机器我都放弃啦

网友A:
刷了还是档机啊 我又看了下,你这个和官网下的应该是一样的,日期都是一样的

网友:
把网卡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还是档机啊 我又看了下,你这个和官网下的应该是一样的,日期都是一样的

不一样,用16进制的软件对比一下,

网友:
也有可能是同一个故障现象,不同的解决方法,我的是清了超级密码以后出现的这种故障,刷bios不行的话再查查南桥吧

网友:
南桥都换了 呵呵  北桥都做给做啦,给客户报换板了,不过没修上挺可惜的

网友(2011-12-31):
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期待高手

网友(2012-04-28):
等代高手来啊

网友(2014-09-28):
我的F5SL做完显卡就成这样了  现在就不知道咋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