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2b 不通电

楼主(2011-09-28):
电源板无电压 开始保险和电容坏了 开关管被别人拆过 我都换了 但是没有电压 就只有大电容那小块有电压 其他都没有
ACER

网友:
为啥不换电源芯片
同意楼主:
0.0
洎阳人
同意楼主:
严重支持你的意见!换个管理芯片试试吧

网友:
换个通用板吧

网友:
电源板真的修不出来,换个通用板来的快。。。。

网友:
开关管坏会导致限流电阻,电流检测电阻,电源管理芯片,稳压二极管坏,想修好要费点时间,能修好的。

网友:
开关电源没有起震呗,少保险看下高压MOS管,整流桥。很好查的,不行就换个,又不贵的东西。

网友:
有没有人发放电路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