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32位最大支持多大内存?

楼主(2011-09-28):
各位师傅:
      XP,32位系统最大支持多大内存?插4G的能启动电电脑吗?

网友(点评):
插4G肯定能启动电脑。

网友:
好像可以 支持3G

网友:
最大支持4g 在系统里好像认不出这么大

网友:
最大支持4G, 但只能用3.5G   所以你最后换64位的

网友(点评):
楼主讲的不错,正常3.25-3.75之间,和主板芯片组物理地址映射有关。

网友:
4G,好像只能认到3.25G。。XP没必要用4G

网友:
XP能看见3点多个G,支持内存的话是看主板支持多大,一般8G,说明书上有

网友:
7楼正解   支持4g  只认3.25G
而且xp不比win7   没必要用到4G
现在都用WIN7了   你还用XP

网友:
从2G升到4G 系统性能只提高了百分之三

网友:
最大支持3.2G内存,超过了就识别不了。
4G也能启动,就是那800M电脑识别不了,有些浪费。
建议直接上win7 64位系统,4G内存够用了。

网友:
    3.25个G吧

网友:
可以用到3g,其它的就浪费了。

网友:
我见过最大系统下认识3.25G的。听说下个什么补丁可以显示出4G。

网友:
4G换WIN7 64的吧。还不错。

网友:
好像可以 支持3.25G

网友:
能启动,但浪费了近一G

网友:
32bit的XP平实只能支持到3.25G,个别的修改版本可以支持到3.5G,通过修改XP内核的内存寻址方式可以支持到4GB,但是没有实际意义,因为XP的内核还是基于NT架构的,它就只能使用到3G(还是SP3版本),所以……

网友(点评):
在pentium Pro的时候地址线已经有36条了,可以寻址到64G,但是想用完那4G,需要打开那多出的4天地址线,并需要主板和操作系统的支持。XP本身就不是服务器系统

网友:
支持3。25G。上4G把768设RAMDISK,只有这样了

网友:
32位的系统,能认3.46G

网友:
楼主想全部用上4G就装64位系统吧

网友:
最大支持3g内存

网友:
系统装完打个内存的补丁就可以认到4G了。

网友:
32位系统一般是3.25G,Server系统有例外,比如Advance Server就突破这个限制

网友:
好像可以 支持3G 左右。

网友:
只支持3.25G的内存啊

网友:
只认得到3.5G,我装过几个4G的,最多就只认到3.5G的。

网友:
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只能只能3.25G内存。剩下的32位没办法用。只能64位

网友:
很确定的告诉你,正版XP SP3 32位 只认3G内存!我的就是!本人亲试

网友:
只认3G,试过多次了,要认4G要打补丁

网友:
32位寻址空间就那么大,4G或者超过4G建议用64位的win7系统以发挥内存的最大性能

网友:
好象是3.15GB

网友:
可以插,但不识别。

网友(2011-10-29):
能启动,不过只能认到有二点几/三G

网友:
恩,是3.25G,插4G当然可以启动电脑啊

网友:
古老的话题。

日常所说的XP系统,是指32bit XP操作系统,它的寻址空间就是 2的32次方字节=4GB。

这这里需要继续说,4GB不是对应4GB内存,因为操作系统的寻址包括内存,I/O,PCIE/AGP,声卡,网卡等等硬件存储空间的寻址。

所以能识别多少内存,也要看你其他硬件配置的同,其他硬件存储空间越大,4GB存储空间留给内存的寻址就越小。

网友(2012-02-15):
3.25吧。不过多了也可以。貌似有软件可以显示了

网友:
XP可以支持大内存的,最大可以到64G。。。itwell.taobao.com上面可以实现

网友:
4G .  XP 只显示3.98G那样子

网友:
4G可以,顶部地址被占用,用不到4G,3G多一点就是

网友:
4g还装xp啊  我2g都装win7了   不过是没xp用的熟练

网友:
看过了而已

网友:
真心没必要全部认出来,这个无所谓。实在想全部认出来就装WIN764位,装系统不要太简单。

网友:
应该是3.25G,以前听别人说的

网友:
3G多吧
总是不喜欢win7

网友:
WIN7 用的不习惯。还是觉得XP实用。。

网友:
4G可以启动但是你在系统里是认不到的   呵呵

网友:
一个朋友用win2003,可以支持到8G内存
2003不是32位系统吗?

网友(点评):
Windows2003是服务器系统,在硬件支持下可以寻址到64G

网友:
最大支持3G多一点.

网友:
3.2 G   64位  128G

网友:
win7 32位,也不支持 4G啊。也就3G多点、

网友(2012-03-21):
3.25G    其他32位cpu是无法识别的

网友:
XP系统下,插4G内存只有3.7G左右是有效的..其余都是认不出来的..WIN7可以完全支持4G.

网友:
启动没问题,就是浪费

网友:
最大只能认出三G

网友:
XP32位认不完。64位认得多一些

网友:
3.25显卡也会占用一点

网友:
3G 吧。这个网上可以查到的。

网友:
64位的XP支持内存要大得多

网友(2012-04-20):
只能认出两G多了认吧到

网友:
最大支持到4个G

网友(2012-05-24):
XP的只认3G多认不到4G

网友:
3G,有的主板也不支持3G以上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