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上的按钮,不知道是作什么用.

楼主(2011-09-28):
不知道作什么用,有高手知道的请解释下.

网友:
应该是判断故障用的,说下什么机型

网友:
终于可以回复楼主了,但表示本人也不知道,哈哈

网友:
在说明书上也没看见有解释.

网友A:
不会是放电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放电用的吧~!

机器已经起不来了,不敢乱按,想知道到底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点评):
起不来了,就安心修机吧,看它何用呢

网友:
緊急設置初始

网友:
就像是路由器上的复位按钮一样

网友:
SW1 上没有上料。但说明了是 开启或关闭刷BIOS的开关。 SW2 我估计是相当于清BIOS 的作用吧。

网友:
crisis BTN  翻译:病情危险期按钮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一个:疾病的转折点(或好转或恶化)

网友(点评):
有意思的翻译.

网友:
我怀疑这个主板是双BIOS 打开是恢复BIOS 默认是关闭的

网友:
crisis BTN = crisis button
相當等於 KILL SWITCH
用途是作為緊急斷電用.

网友:
解释下,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有意思,haha

网友:
图上写了SWI FLASH RECOVERY,应该是文件恢复用的,具体就很有可能是BIOS的恢复

网友:
问一下客服好啦  一个准

网友(点评):
问过他们也说不清楚.

网友:
恢复bios的吧  不是就是复位键

网友:
我也不知道,请高手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