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台式机开机出现2次logo

楼主(2011-09-28):
第一logo结束显示网卡启动然后就第二次logo 进bios改成就硬盘启动 logo关掉还是没用还有2次启动

网友:
没有遇到过,期待回复!!!!

网友:
问题说的很不明了

网友:
原来是网卡的PXE芯片进BIOS设置network boot 把pxe改成RTL就好了 如果是集成的就拿掉后面的PXE接口上的PXE芯片

网友:
围观答案,没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我遇见过重启2次进系统正常用的,

网友:
pxe是网卡的什么功能?

网友A:
PXE工作于Client/Server的网络模式,支持工作站通过网络从远端服务器下载映像,并由此支持来自网络的操作系统的启动过程,其启动过程中,终端要求服务器分配IP地址,再用TFTP(trivial file transfer protocol)或MTFTP(multicast trivial file transfer protocol)协议下载一个启动软件包到本机内存中并执行,由这个启动软件包完成终端基本软件设置,从而引导预先安装在服务器中的终端操作系统。PXE可以引导多种操作系统,如:Windows 95/98/2000,linux等。
PXE最直接的表现是,在网络环境下工作站可以省去硬盘,但又不是通常所说的无盘站的概念,因为使用该技术的PC在网络方式下的运行速度要比有盘PC快3倍以上。当然使用PXE的PC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TERMINAL终端,因为使用了PXE的PC并不消耗服务器的CPU,RAM等资源,故服务器的硬件要求极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PXE工作于Client/Server的网络模式,支持工作站通过网络从远端服务器下载映像,并由此支持来自网络的操作 ...

还以为是无盘的启动。。原来有所不同。。多谢解答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这个问题还真是很少见。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