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驱动板怎么点不亮高压条

楼主(2011-09-28):
接到一台飞利普17方屏显示器。开机只显示到philips后就不动。按键也没反应,怀疑是MU有问题,因为没有编程器跟原程序,于是考虑换普通乐华驱动板,把乐华驱动程序刷上M170en03程序后,从原电源板上找到12。58V电压线引线接到驱动板12V脚。两个地连起来。再将驱动板上的BLON脚接到原来5V的脚上(原来电源板上有两个引脚是5V。一个为原驱动板供电脚。一个为开关脚)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这样接上后,驱动板按键有反应,但高压灯不亮?

网友:
看一看原来电源高压一体板是高电位启动还是低电位启动。一般的通用板都是高电位启动

网友:
飞利浦17方屏的,很多都只是按键接触不良,换新就可以了。

网友:
前两个搞了台联想19宽屏 故障是开机有无信号显示  接上信号后没显示。观察了下驱动板,没明显烧坏电容鼓包。于是决定换驱动板。用通用板2025L 一接上就亮  程序都不用刷。于是从原高压一体板改线到通用板  12V GND 和BLON   接好后可以看到无信号一闪又没了 接着又是无信号,反复开关机。 测BLON有5V.很是郁闷 把通用板接到外置12V电源 ,另加高压板 一切正常 。不信邪,又接过高压一体板上。还是一开一关。测了下电压 12V居然在9-11V之间跳变 。。难道高压板一体板也有问题?拿了买的新的高压一体板接上 直接不亮灯。我草 ,再换一块 。还是这样  又换另一块2025通用板 ,一样。接上外置12V又全是好的。没办法了 。换了一块NTA91B通用板。接上联想原高压一体板。接上5V(这个驱动板是5V供电)GND BLON 直接亮屏了。我草 不过这个通用板默认是22寸的程序 。刷了个19寸的。一切OK 。一直没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难道2025L不能用高压一体板吗 。他是不是一定要外接12电源和外接高压板才能亮呢。
还是因为12给驱动供电 又要给高压供电。负载大了 而5V这边又没接负载。搞得这个高压一体板带不动了?

网友:
完全正确:以前的通用板是12V供电的,加上高压板,两个同时用12V,不出问题才怪呢!
现在基本上都是5V供电的板,所以,改起来成功率高些!

网友A:
一体板的5V被你空载了,开关电源肯定不正常了。正确的方法,是将一体板的5V直接连到驱动板电感线圈输出端,拆除5V电感就行了。即废弃乐华驱动板12V/5V的DV/DV电路不用,直接用高压电源一体板上的5V才行。

网友:
还是改板没有改好,电源线没有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板的5V被你空载了,开关电源肯定不正常了。正确的方法,是将一体板的5V直接连到驱动板电感线圈输出端, ...

最后发现你才是高手,不接电源板的5V,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机

网友:
最后按xuan5321所说的那样,把电感取了,引入一体板上的5V后OK

网友:
7楼说的对,5V空载。因为原电源板是对5v稳压的,所以不能空载。给驱动板直接供5V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是取掉电感的,如果不取掉电感,直接飞线5V到1084的第3脚,会有电压跳变,我调到6V时能正常显示,后来去掉电感,一体板的5V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1084输出5V,那输入电压至少5V向上,还没有用过12V通用板,学习了

网友(点评):
1084-33是输入5v, 输出稳压3.3v 。总之一句话:乐华通用驱动板不需要12v,只要5v。除非你使用12v的屏。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 3次这样的问题,只要换了通用驱动板,就用不了原来的高压一体,只能外界12V外置电源+高压条,不过这样成本太高了,
按照xuan5312的方法,一体板的 5V 直接焊接到 驱动板的 5V给屏供电,抛弃通用驱动板 12V电路,那通用驱动板的  12V 开关 地线 还用接么? 还有就是“驱动板电感线圈输出端”在哪啊,能不能上图标注一下。还有拆除5V电感,这个 5V电感位置 能上图告诉一下不?长什么样子的?

网友(点评):
通用板上12v/5v电路是靠近电源插口的,一块小八脚DV/DV集成电路及外围,加储能电感L来完成的,取下电感和不接入12V就废弃了此电路。电感有一分硬币大小园型粗线。你没看到?还有公共地线当然要与电源高压板相连啦!

网友:
学习了 基地高手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