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怎么装双系统啊!!!!

楼主(2011-09-28):
           这款苹果系统装的很少,客户拿来个苹果机 说要装XP  ,跟他重新分了区装完系统后,好多驱动没有,声卡  摄像头  等等   。搞了好久没有找到驱动,后来客户说还要装个苹果的原装系统  ,不知道怎么装啊,,,,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
要不 在 苹果系统上面 装虚拟机实现 xp系统

网友:
   好久没搞维护了   都荒废了……

网友:
XP下用苹果的驱动驱就可以了

网友:
晕,你把原装的系统干掉了?
原装的MAC系统干掉的话比较麻烦的话,要找原装盘或是苹果的雪豹或狮子装系统,
在原来苹果的系统上装XP的话要在苹果系统下分好区会提示你放入XP的安装光盘,以后就是正常一步一步装的了。

网友:
拿张盘装,要是没有就用U盘做一个,现在的新本都配U盘了

网友:
先装MAC系统,然后装安装版的XP!

网友:
苹果系统里面有个Boot Camp  然后需要原版的windows光盘  较早的苹果机没有Boot Camp   只能硬装

网友:
    是啊!现在就只有XP了!

网友A:
你是不是的哦?你在磁盘管理里只看到只有XP的分区了吗?苹果的默认还有三个分区,在WINDOWS下没装BOOT是看不到苹果分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的哦?你在磁盘管理里只看到只有XP的分区了吗?苹果的默认还有三个分区,在WINDOWS下没装BOOT是看不 ...

       是啊!这个电脑把我给搞烦了,,,,,,,,,,客户又没有苹果的系统盘,拿到苹果售后去搞了??

网友(点评):
有苹果系统盘你也不一定会装,哈哈

网友A:
没关系,你到那边买一张你那笔记本支持的雪豹或是狮子的苹果系统装上去就可以了
开机的时候按ALT键选择光盘启动,安装步骤也是一样的,都有提示,你按着提示一步一步就行了,装好苹果在在苹果系统里分区装XP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你到那边买一张你那笔记本支持的雪豹或是狮子的苹果系统装上去就可以了
开机的时候按ALT键选择光盘 ...

这么说还是有点不理解。。。有没有详细的教程看看啊。。

网友:
你得下个原装的OS盘,把苹果系统装好,然后用BOOTCAMP这个软件把XP盘给分出来,再在BOOTCAMP里装XP,用BOOTCAMP下载XP的驱动,不过可能不一定有,有些新机只有WIN7的驱动。
这个是苹果官方支持的方法,可能还有别的方法

网友:
晕,下载光盘刻录的话好像是要好的盘刻录才有用,我下过一个刻成盘之后用不了。后面还是发钱去买光盘
步骤就是买张苹果的系统盘放到光盘或USB外接光驱,开机的时候按ALT选择光盘启动就行了,其它的都是下一步下一步的了。还用教的吗?

网友:
要先装苹果后XP

网友(2013-07-01):
不会是吧哈哈

网友:
现在基本上都用的BootCamp

网友:
在OS 系统下 应用程序里面用 BOOTCAMP 分区 用安装版系统安装windows 高版本的os只能装win7

网友:
需要安装版的XP,windows驱动需要下载直接刻录到光盘上。

网友(2013-08-10):
2013年新款11寸,13寸Macbook Air安装Windows 7 8双系统,完美解决键盘鼠标触摸板卡死现象,网卡,显卡,声卡,键盘灯,快捷键等一切完美驱动。

2013年新款11寸,13寸Macbook Air苹果系统不小心删除启动不了了,那就重装下苹果系统Mac OS X 10.8.4,一切又变回到刚买来时系统,一切跟新机一模一样。

专业安装2013年新款苹果电脑双系统WIN7/8,完美解决键盘鼠标触摸板卡死情况,重装2013年新款苹果系统Mac OS X 10.8.4,深圳买家可上门安装.

网友(2016-05-15):
找个苹果专卖店的私下里装哈,收费不高

网友(2016-06-22):
我也在找呀   有没有详细点的教程呀

网友(2016-11-20):
嗯,是这样的

网友(2017-01-02):
如果电脑里已经确定没有资料了,开机按快捷键进入硬盘工具里面有重装OS选项的。不同机器型号不一定快捷捷键一样,有的直接组合键重装系统,苹果装完之后用bootcamp装XP,自动安装的过程中驱动不对了去草果官网下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