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ee PC 1005HA开不了机,不显示维修经验(附BIOS)

楼主(2011-09-28):
ASUS Eee PC 1005HA系列机器经常出现加电无显,或开不了机故障
一般加电无显是Intel有问题,更换新的就好(有时加焊也可以)
开不了机,比较多是BIOS有问题,重新烧录就好.
开不了机

网友:
这个贴要顶 其实很多上网本都是这种问题1!!!!
pinpaixie
修的上网本不多,见过经常烧供电的,虚咋还韩遇的不多

网友:
楼主说的Intel应该是CPU吧 容易虚焊 不过VIA的较多

网友:
inter的问题是神马东西 芯片组 U ?

网友:
加电无显有很多也是BIOS引起的,不是吗!!!!

网友:
收下来 以后用

网友:
上网本加电不显的很多都是U 的问题

网友:
是我没写清楚,其实应该是桥,就是AM82801IUX,这个新的芯片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