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开机死在log画面怎么解?

楼主(2011-09-28):
华硕P5PL2开机提示)
CMOS  settings wrongCMOS Data/Time Not Set
AChassis intruded)FAtal Error………System Halted

的CMOS设置错误
没有设置CMOS数据/时间
致命错误…系统中止……
我清除了CMOS下可以了可开机重起下又是同样的问题
BIOS刷了也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解决这问题的办法论坛里有好多帖子 一步一步说的都很详细  这是华硕通病  去搜索一下吧

网友:
换个电池吧?

网友:
时间重设一下

网友A:
开机卡LOG是通病吗

网友:
你是不是中病毒了 现在出个鬼影病毒 你用CPU 换个主板看看

网友:
应该是南桥。

网友:
貌似南桥问题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不知道行不行,试一下的好

网友B:
华硕的一般BIOS 南桥换的少

网友C:
看一下是不是usb 那个条线帽没插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是不是usb 那个条线帽没插好啊

说的很好张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是不是usb 那个条线帽没插好啊

不是吧    别误导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一般BIOS 南桥换的少

主板修的划不来

网友:
AChassis intruded <---- 是這個問題卡死...

ASUS的主板有個小跳針用來檢湔機箱蓋是否被打開了的.... 但這跳線通常沒用, 所以都用跳針跳死.
若跳針沒了, 或是接觸不良, BIOS就會顯示這信息... 重點檢測它吧...

若跳針在也出這個, 就檢測雙關線路.... (不知這跳針在哪, 抓說明書來看).

网友D:
我遇到这种问题直接一个尖嘴钳把三极管打掉,主板都不用拆

网友(点评):
还是你强悍 方法不错 我最厉害时用螺丝刀撬掉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这种问题直接一个尖嘴钳把三极管打掉,主板都不用拆

呵呵,是哪个三极管呀???

网友(2013-05-14):
我的也是档LOG,COMS也进不去,准备干南桥了

网友:
南桥几率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