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

楼主(2011-09-28):
一华擎NF6G主板。上CPU开机就断电,拔掉12V或是不上U不断电,上假负载测得核心供电1.16V  VTT0.92V PG0.16V VDDA 2.5V 复位0.16V  是供电IC坏了吗、
测得USB对地值正常,

网友:
是单桥吗?桥虚焊的几率很大。

网友:
是一

哦,是单桥的,瞬间就掉电,上真U都来不急测就断了。也就是一秒钟的事儿。

网友:
断电以后可以不拔电源线再次触发吗?可以的话就是带不起负载或者其他原因,至少可以排除短路

网友:
可以再次触发。

网友:
我也有一片板也是这故障,ONDA N68S的,不上U通电测试都正常,一上U就掉电。希望你能弄出来!

网友:
手上有个n68s也是掉电。正在弄。
发现不上u就不会掉电。上u后触发个几秒钟就掉了
掉了还能再次触发

网友(2011-10-31):
板修得什么结果啦?

网友:
看下+12V有没短路呀,然后再看是单桥的就要做桥

网友:
忘了说先上假负载看看电压

网友:
这个不是12短路,,,干桥不好的话。。好像是跑马  跑到内存就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