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0GT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28):
一块节能版9800GT,开机一长两短,检测不到显卡,但关机后马上开机,一切正常,进系统跑06都很正常。
如果连续开机几个小时,关机后 过几十分钟再开机也很顺利开机,但关机一天后 再开机,又会出现 检测不到显卡、
明确,显卡问题,换任何主板,换640W电源都一样,金手指 锃光瓦亮。
请教修理思路,谢谢!

网友:
既然说到这份上了    那显卡问题就确定无疑了      根据你描述的现象来看    应该和显卡供电的电路有关     建议检查相关电解电容  看看是否容量下降导致

网友:
刷个BIOS,换个晶振

网友:
显卡核心有问题把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接口上的电容有问题,有虚焊现象,核心虚焊的话用3D可以测出来,跑3D死机或者花屏就是了……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正在查。2起进系统后,跑06,玩使命召唤6没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电容的可能性巨高

网友:
我也碰到过······先加焊BGA吧····   一步一步来  你会找到老化的通病 增长经验!!!!!! 祝成功

网友:
开机报错时,查12V和3.3V电压正常,但板子上供电没电压,重启才有电压。昨天晚上,将供电部分加焊了一下,好了。晚上关机到现在,开机一次点亮了。难道是虚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