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3A待机电流0.005A开机电流1A左右没跳变几秒掉电

楼主(2011-09-28):
今天接到一台lenovo 昭阳E43A  问题很奇怪不上U电流是0.9多A持续几秒就掉电了,上了T6500的CPU(供电0.95V)电流可以上1.2A左右(电流没有跳变)持续几秒就掉电了,各个电压都出来了,BIOS也刷过了,换了个CPU  T2390的开机电流0.9多A(电流没跳变)也不掉电用诊断卡不上内存跑E0上了内存跑E5(电流始终没有跳变)测内存时钟数据没波形,初步判断CPU第一指令还没有工作,用PCU灯座测试正常,CPU灯座上面的两个时钟均有0.4V左右电压,复位跟PG电压都有1.05V,看CPU工作条件基本满足了,可是就是不行,为什么换了个CPU就可以跳一下E0呢?上了内存一开机就跳E5呢?就跳一下,请高手指点指点,其他供电基本正常,上两个CPU故障就会不同,上T6500电流1.2A左右持续几秒掉电,上T2390电流0.9多A但不掉电,T6500的CPU拿别台机器上测正常点亮,望各位高手指点迷津,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这种现象也不奇怪,北桥虚焊了,CPU不一样,跟北桥之间的信号也会有差别的,主频不一样,肯定是电流也不一样.

网友:
没用过CPU灯座,那玩意好用不

网友:
我只有假负载

网友:
你的表达不清楚啊   看不懂         怎么电流跑到0.9   PG  复位都出来了?

网友A:
CPU不一样电流也不一样

网友:
是呀,不上CPU用假负载测CPU 的复位和PG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不一样电流也不一样

这个CPU不一样电流肯定是有差别的,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电流的问题啊,电流都没有跳变,就是CPU不一样一个是会掉电另外一个就不会掉电而且没有上内存还会显示E0上了内存就跑E5打内存阻值又是正常的(跑E0或E5都是一开机就显示的,应该不算是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