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2920Z不触发,与BIOS有关吗?

楼主(2011-09-28):
今天接了台宏基2920Z的机器,待机0。01不触发,I/O换过,没用,听说这机器BIOS易坏,想问下高手们,这机器的BIOS参以触发吗,还有它待机的时候有3V 5V吗???在线等待!!

网友(点评):
BIOS是一定要好的,否则是绝对不会触发的,但BIOS是好的也不一定能触发的

网友:
待机就有3,5V的,BIOS也参于触发.

网友:
可我这机待机的时候在3V 5V的电感上怎么没量到有呢????

网友:
哪个有它的BIOS呢

网友:
BIOS挂在EC下,应该是参与触发的。刷BIOS试试吧。

网友:
看时序哦 时序怎么说你就怎么修了 没有就换板子

网友:
先放放电看看有没有新的变化。

网友:
放过电了,没用的

网友:
现在是待机没有3V, 5V,想刷个BIOS,可是没资料

网友:
请问BIOS接io哪只脚

网友:
发错了,这才是 aspire 2420 2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