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1-09-28):
我一朋友在深圳买了个东芝笔记本型号是<Satellite L630>问题是系统装好了用几天有没法了···原因是用它看电影到一集看完需要选择下一集的时候机子就卡着了·如果你不强行关机他永远都卡在那<但并没有死机》等强制关机后··电脑系统就坏了··有时候是蓝屏··有时候是开机电脑从一盘起动机就卡住了《而且显示器最顶端还会依次出现一个小点距离都一样》卡住了之后电脑重启就一直出现这种现象,《在这种现象中无论是用系统碟还是U盘启动电脑都不行,都会出现那几个小点并且卡在那不动》要等到电脑关机后半小时以上才能从新开启电脑正常运行,《这里的正常运行指的是系统坏了的情况下用U盘或系统碟能用哈》以前还能装系统··现在连系统都不能装了,我换了几个GHOST版本 包括WIN7也装个都不行 重新也分过区 都要提示错误<提示An internal inconsistency has been detected>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呀         不止是看电影哈··机子用的时间一长或开机进系统 只要一卡·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你换个硬盘试一下 或进PE扫一下硬盘

网友:
你把硬盘格式化后,在重新装一下系统,看看可以不,或者用软件测一下硬盘

网友:
最好是测下硬盘。

网友:
格了的  还是一样···用软件根本就认不到硬盘   有时候BOIS里面都认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硬盘试一下 或进PE扫一下硬盘

我把机子拿回来···进PE从来都没认到硬盘过··

网友:
标准答案 :换硬盘、再就修主板了

网友:
东芝有批机器是硬盘有批次问题的,你这个估计就在其中,找维修站吧,你这机器没过保呢

网友:
硬盘在DOS下格式完了,不能存盘,就说明硬盘有问题了,像这种情况就不能分区了,只能在PE下格式其它盘,在重新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你用这个硬盘在其它电脑上看看,是不是硬盘的问题,如果不是,就看看主板了

网友:
BIOS里面都没有硬盘 硬盘或板子问题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