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引起不开机

楼主(2011-09-28):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TCL台式原装机 客户说是不开机 我打开机箱 按了一下开机键 风扇动了一下 就不动了.一看是主板电源保护了.把坏得 硬盘接到我的主板上面也是风扇动了一下就不动了.

拿去电脑城给人家看 有的说是主板坏了 有的说是硬盘盘坏了 等等.把坏得 硬盘接到我的主板上面也

其实我是换了块硬盘就好了 只是想拿且电脑城看人家是怎么说的.  坏的硬盘是希捷 160G
自己认为应该是硬盘短路引起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wo 我没遇到   嘻嘻

网友:
短路引起那很正常

网友:
我碰到好几个了,WD也有

网友:
看看高人怎么解决

网友:
不晓得。。没遇到过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哦

网友(2013-03-19):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这个好解决 去电子城买一块一样的板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2013-04-28):
我就遇到过,自己没换电路板,换的硬盘

网友:
坏了,就换新的吧

网友(2014-12-27):
遇到过wd的硬盘短路引起的不开机,换了个新的就ok。

网友:
确定硬盘坏了就换新吧!硬盘短路的挺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