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怎么才能非常肯定的确认是不是桥和显卡坏了或虚焊!

楼主(2011-09-28):
当然对地打阻值是000的就可以确认是坏了,如:有个开机电流到1.6几马上掉电的我先打了下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只有一个电感的对地阻值是004,刚好这个是供到南桥的,我把电感拆了,这个电路有瞬间的电压出来,因为还会掉电,所以是瞬间也掉了!但是南桥非常烫,虽然是瞬间掉电,但是可以把手烫起泡!我想因该是南桥坏了!可是想起前几天还有的元器件非常烫得   我以为是它坏了!结果师父一测 ,就是是桥坏了, 因为他供应到桥嘛!搞的我现在不知道怎样才能非常确认桥和显卡是不是坏的或虚汗的!谁有经验的师傅可以教下吗?

网友(点评):
补充下。一般INTEL的南桥供电对地不会只有4欧。 你要看具体情况了,是什么南桥 比如是几伏的供电。

网友:
用你的方法确定不了是不是桥坏 一般高端的桥  对地阻值就是低 比如说INTEL965以上的北桥焊在主板上就有几个短路的是属于正常的,你能说是桥坏了吗?   还有你把电感拆掉 南桥就会缺少电压 所以南桥才会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