恼人的方正19宽屏

楼主(2011-09-28):
前几天接一台方正19的宽屏,只有VGA接口,无DVI。拿来时的故障是不插VGA线,
图象能正常显示“无信号连接,请检查连接线。”初步判断驱动板故障,接上VGA则显示灰屏
拆机测试,一不小心,
屏线掉到电源板上,将电源板和驱动板的主控IC击穿。没发修了,
只好在淘宝发一片驱动,并且告诉了卖家屏型号,让他帮忙刷好程序再发。将电源板修好。
今天驱动到了,将电源接口和按键接口改好,上点测试,晕了,故障还是一样,不接VGA线正常显示
“无信号连接,请检查连接线。”一接上VGA则灰屏。没办法拆一台好的19宽屏,将这个好的显示器的驱动和电源整个上到
哪个故障机器的屏上,也OK。将那个故障机器的电源和驱动这个上到这个OK机器的屏上,也出现一模一样的故障。
新买的驱动板,只有三条线,5V,地和ON/OFF,按键板已经取下来了。
现在我真搞不懂了,如果说是电源板的问题,那我用示波器测试过到驱动的5V电压,很干净一点问题都没
如果是驱动板的问题,那我新卖的驱动和他原来的故障一模一样,这也太巧了,如果是屏有问题,那换到别的机器上又是好的!
那位遇到过这个情况,请指点一二

网友:
本人曾经秒杀过该故障,是接口电路问题。

网友A:
没有量一上接VGA后,ON/OFF和VDD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楼上,刚拿到我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后来驱动板给我烧了,买了快新的,装上去又这样,难道两块驱动都是一样借口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量一上接VGA后,ON/OFF和VDD的电压是多少

上VGA后,灯管还是亮着的,并且屏也是有显示,只不过显示的全是一片暗绿色,不是白屏那种。
打过电压非常干净

网友:
是不是VGA接口排线的故障,只有它没检查了啊,楼主

网友:
这个故障是很恼人的,我了有一个差不多的,很想知道最后的解决方法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上的VGA这边的电路中呀,关键LZ买来一个新的,也是这样,疑惑呀

网友:
线之类的更换过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