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31A内接不显

楼主(2011-09-28):
1台联想天逸F31A刚开始内接有时显示,有时不显,外接却都能显示,同时内接屏和外接显示器时,外接显示器有显,内接屏不显,感觉认不到屏,连背光都没有。到屏上的时钟CLK电压为0.89V,认为是显卡的问题,更换了显卡,显卡是G86-631-A2,故障依旧,把屏拿到别的机器上又是好的。不知什么原因,请朋友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换屏试试,也许有收获哟

网友:
屏是好的,到别的机器上试过,今天订一根屏线回来试试。

网友:
现在貌似好多机子都有这种设置,  外接和内置等于是来回切换的,外接亮内置不亮,切换到内置外接就不亮。

网友:
楼主可以帮个忙不》?  把主板显卡附近给我照个相,我接了台怀疑掉价了。麻烦了。

网友:
还是有可能显卡没做好!

网友:
屏线和接口有没问题呢

网友:
屏线和接口有没问题

网友(2011-10-28):
那查查显卡供电

网友:
查下显卡到屏的连接电路,故障也许存在其中,上次一个IBM的没背光就是这的问题

网友:
那机器屏线有问题

网友:
测屏接口的edid,测几对信号线看看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那里的问题

网友:
楼主啊 屏线定回来了 应该有个结果了吧
记得回帖子啊  怎么就这样“太监”了呢

网友:
看看屏线,不行的话,在看控制屏的信号!

网友:
估计 屏线断了,,

  因为如果机器检测不到屏幕的码片的话也会引起不显

时亮时不亮就是因为码片的线时连上去时不连上去

也许翻折几下就好了``

网友:
拿来我帮你搞定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