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1000 待机0.01 触发“咔”一声没了

楼主(2011-09-28):
今天接到一台HPDV1000 ,待机0.01 触发“咔”一声没了,拆机用风枪吹了下CPU供电芯片,触发跑0.17,看又起效,马上换了一个CPU供电芯片,触发电流能跑到0.20,再换还是0.20,麻烦高手点拔下。

网友:
楼主说具体一点了    你这个应该是供电有问题    你为什么要去干核心供电了? 能不能给我一个理由?

网友A:
看看内存供电条件满足不!

网友B:
量了主板所有电容,mos管都没有短路的,估计就是有地方虚焊了,按理推断触发有跳变I/O问题应该不大,过了I/o就是cpu供电芯片了。这纯属于我个人维修思路。

网友:
把IO  拖一下    一般笔记本不上U   触发后会跑到0.3至0.4左右   你的板才0.2  肯定是有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了主板所有电容,mos管都没有短路的,估计就是有地方虚焊了,按理推断触发有跳变I/O问题应该不大,过了 ...

是的,继续推理下:CPU供电虚了,内存,硬盘,网卡,南桥,北桥,
等等一个个来吗,要有耐心哟

网友:
一步步按照时序来修 其实很好修的  盲目什么都不好

网友C:
CPU供电应该没有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应该没有出来吧!

是的,没CPU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内存供电条件满足不!

CPU供电都还没出来呢

网友:
电压没有出来导致掉电,查哪个电压没有出来修哪个

网友:
有短路是不是哦,缺电压。

网友:
修电压 吧,一定还有电压 没有出来

网友:
看电流这么低应该是CPU供电没有产生,查其实供电是否正常,后查供电重要条件

网友:
后极短路保护了。。。

网友D:
这样先查一下CPU的工作条件,要是不满足的话就去查前面的,有了就修不跑U,对了  你有上真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都还没出来呢

CPU供电IC有问题呗,重点查下场效应管与供电IC。

网友:
后级驱动管看有无短路

网友:
量都不量就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先查一下CPU的工作条件,要是不满足的话就去查前面的,有了就修不跑U,对了  你有上真U吗

上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