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进系统时掉电

楼主(2011-09-28):
华硕笔记本进系统时掉电,但是进安全模式没事,有高手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
吧!

网友:
有没有排除硬盘和外设 ? 如果排除了  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等待结果

网友:
注意一下进安全模式和进正常系统的电流各是多少,波动是否大。我听高手说进系统掉电多数都是跟电流有关的,可以考虑电容这些

网友:
这应该是软件和外设的问题

网友:
CPU 换了吗??

网友:
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我遇到A8J的刚进系统掉电  做个系统就好啦。

网友:
显卡挂喽,安全是最小状态的

网友:
系统重新安装,硬盘都换了,问题依旧。

网友:
进PE后把显卡驱动卸载了,在进试试 显卡可能大

网友:
我把显卡驱动卸载了,能进系统了,笔记本摔了一下,估计是显卡接触不好。谢谢大家的帮助,下午去做BGA

网友:
显卡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本本已经修好,是显卡问题,谢谢大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