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 主板档d1

楼主(2011-09-28):
V星g31m3 v2主板原来档d4,刷bios后,上e5400cpu能开机,关机后再开机档d1,清bios后又正常,。用cd2.8cpu换e5400上了后正常,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请教下原因?
刷BIOS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bios刷了两遍版本了呢.

网友:
换一个BIOS吧

网友:
这板子网卡芯片(坏)取了也一样,另外一个一样的g31板子一刷就好。

网友:
降低内存工作频率试下。

网友:
试加CPU电压。。与。。DDR 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