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CP61PM-HM主板有几个USB接口有问题

楼主(2011-09-28):
一块HP MCP61PM-HM主板,USB2、网线接口处有4个USB接口,其中有3个用不了,这儿的只有一个能用和主板上前面板接线插针附近的USB4能用。用表测这几个接口的DATA+、DATA-,能用的电阻在分别都在7K在,不能用的DATA+、或者DATA-中的阻值其中有一个正常为7K,另一个却都增大到13K,我看了这DATA+、DATA-一般都与下图的芯片相连的,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还是南桥坏了?

这个芯片在这起什么俢作用?

网友:
楼主的表达能力太强了   都不知道说了什么

网友:
椄上的朋友,看不懂可以绕道呀。

网友:
能用的在7K ..有没有搞错。。。。一般台式机。。都在。几百欧的。。。你是不是返向检测啊。。

网友:
我是用的械表,黑笔接地,红笔测。你们可能习惯用数字表。

网友:
看你的图应该是起电压箝位作用.

网友:
我没有怎么看懂了         我要好好的向你学习

网友:
百度查了一下,这个应该是防静电二极管,不知道哪位能给解释一下?

网友:
限幅作用,如果是硅管信号电压限制在0.7V左右,就是说有大电压过就会流到地。如果说的不对,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
这个有点像是门电路

网友:
那个应该是USB的钳位保护,换一个看看

网友:
二极管钳位保护电路是指由两个二极管反向并联组成的,一次只能有一个二极管导通,而另一个处于截止状态,那么它的正反向压降就会被钳制在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0.5-0.7以下,从而起到保护电路的目的,具体电路需要具体分析,但只要把握了原理,就会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