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M3 短接开机排阵不能开机

楼主(2011-09-28):
精英945G-M3 短接开机排阵不能开机     用镊子短接绿线和黑线能正常开机   ,短接开机排阵不能开机,短接IO不能开机,5VSB 到开机排针路线  和元器件正常  。求思路

网友:
能用开机排针关机

网友:
你找报纸把镊子包好,不要用手接触到,如果还是镊子能开机的话,不是你接错线就是见鬼了。如果不能开机,跟频率有关,查一下RTC电路和考虑南桥

网友:
IO  换过依旧

网友:
32.768KHZ的实时时钟晶振换过没有啊?
旁边的谐振电容还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