惭愧啊,一个电源修了几天没修好

楼主(2011-09-28):
一个朋友拿来一个电源,输出12V10A,开关电源修过N多,心想小菜一碟,故障现象:加电空载输出电压6,7v几秒钟升到11.8v,加20欧负载电压跌落到1.8v,无噪声,拆开后发现12v滤波电容有一颗鼓包,呵呵,简单,换了应该搞定!不好意思,换了故障依旧,索性其余3个统统换掉,没有改善。那就往前查吧,主控IC是UC3843,加电测量7脚VCC:8.2V,8脚5v基准电压只有1.08v,不正常,测量启动电阻2w233K正常,试换IC7脚vcc滤波电容100uf/50v无效,试换UC3843无效,换光耦故障依旧,单独给IC加稳压电源实验,给7脚加电到8.5v,8脚输出5v,当电压降到7.8v,8脚5伏消失,说明IC正常!!!接下来就头大了,减小启动电阻阻值180k,无效,检查IC周边小电容容量耐压正常,各电阻阻值正常,3脚过电流保护电路正常,主滤波电容正常,通过拉网行动,功率管驱动回路和电流取样电阻0.22欧/2w正常,至此,

网友:
  楼主有没有考虑可能是比较器的问题!
可以先换一个试下,应为比较器的型号也不是很多,你经常修得话应该有!先换一个试下看!

网友:
这个电源没有比较器,很简单的一个电源

网友:
不要一直搞,放一放,理一下思路在搞

网友:
检查反馈取样电路。

网友:
是不是输出端整流2极管漏电啊

网友:
查与8脚相连的二极管和电容,建议再换个光耦。

网友:
仔细检查电路板有无虚焊、断线之类的不易觉察的故障。

网友:
300v滤波正常不?

网友:
查7脚的供电电路正常否?也就是阻容元件性能?再有就是300V滤波性能。

网友:
既然单独供电没问题,应该是7脚反馈供电的问题,应该更换整流管。同时带载的能力特别弱,个人感觉也是7脚供电存在干扰。

网友A:
继续接上回,主滤波电容150UF/400V,容量正常,加电测量298v,7脚供电少许复杂,原机启动回路用了两个1815组成启动后截止电路,用180k/2w电阻取代此电路,没效果。反馈回路二极管取下测量正常(所有二极管都用MF47表10K档测反压,所有电容都用专业电容表测量)反馈回路二极管后串一33欧电阻,试过用4欧电阻并联12伏输出电压上升速度会快一点,但还是不能带负载。奇怪的是无论怎样调整,8脚就是1v多,光耦换过,效果一样,与此有关的阻容都测量正常,就tl431还没换,开关变压器没动。。。。。

网友:
楼主啊,6楼和7楼说的检查没?MF47测量正常但在路使用就出问题。

网友:
输出二极管由两个双二极管并联工作,替换一下试试,8脚上没二极管,只有一个1k电阻到光耦,一个33k到4脚,还有一个474电容

网友:
楼主大电容的容量是怎么测出来的?

把这个换一下试试吧,反正也不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接上回,主滤波电容150UF/400V,容量正常,加电测量298v,7脚供电少许复杂,原机启动回路用了两个1815组 ...

看你已经换了很多了,也已经搞了很复杂了,431和功率管还没换,用替代法维修,那怕是除变压器以外的原件都换也行啊。

网友:
这电源我也认为是比较器的问题

网友:
431坏了也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就剩检测回路没换了,都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3843供电不正常,如果外围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线圈内部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