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发热

楼主(2011-09-28):
今天修个945的主板,VCORE电压1V多,但是CPU就是不烫(CPU好的),请问大侠们是什么情况导致的了?

网友:
你的CPU都没有工作  怎么会发热

网友:
CPU不是有电压就工作滴,它还需要电源好信号,复位信号,,先把信号找全了再说,

网友:
CPU都可以工作怎么会发烫呢!建议先测量主CPU供电电压, 再时钟电路、开机电路以此类推、也可以强行开机看看各元件的温差是否正常!

网友:
肯定是没有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