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600 mobility显卡的本子外接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1-09-28):
最近给神舟L205t买了个LG ips236v 的ips屏23“显示器,
但是一插上这个显示器,屏幕上就有大片自右往左的彩条,不停的闪啊闪的。线换过3根了,不是线的问题,

更奇怪的是,这个Lg 23”显示器插了好几个主机都好用,我的笔记本也插了4个显示器(aoc 2343f,aoc i2340v,1个lg 24寸的,1个22寸的),全部正常,我的笔记本自带的显示屏也正常,就是我买的这个lg的23寸显示器和我的电脑一接上就花屏,

另外笔记本的电源线拔下来的时候,屏幕闪的很轻微,就是几根彩条不定时的闪一下,笔记本的电源线插上的时候就大片彩条的闪,笔记本的显卡是ati x1600 mobility的,应该不是驱动原因,win7自带的和我自己mod的驱动都一样。

另外是进入windows7后开始闪,可能没进入win7之前分辨率很低的原因吧,分辨率低的时候,比如dos下,bios中,启动过程中是不闪的。

以为是显示器的原因,换了一台同型号的新显示器,还是一样花屏,晕,请各位前辈大师们支个招,谢谢。。。。

网友:
是不是信号匹配的问题

网友:
      到电脑维修店里修吧,自己动手故障会扩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