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硬盤和二手硬盤是不是一樣

楼主(2011-09-28):
若買個二手盤 會很快壞掉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什么东西都是有寿命的,新旧区别很大

网友:
1 全新。。就是全新。但不包含翻新
2 二手。分维修过的。。没有维修过的。。维修过的一般  ERASE  或者 走SF    没有维修过的。。其实也不稳定。因为一般存在坏区但在 SMART里面通过分析才知道的。。可以扫描没有坏道。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也不是说买二手的的没几天就坏的,多少还有点运气了

网友:
用MHDD测试!另外选择出厂年份不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