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总线波形停止

楼主(2011-09-28):
DELL机,型号没看,板号是LA-6152P,独显,GM45+ICH9+ATI显卡,裸板上电基本正常,上U看不出电流有变化,测量LPC总线的波形,开机时正常,然后停止输出,上MINI诊断卡看到开机就档88,此机不上内存挡15,有一样的好板,对换BIOS没变化。目标在北桥和显卡这块,测量北桥和显卡的PCI-E总线的32对电容两边共128个测试点没见开路,北桥和显卡的小电感也没放过,没发现问题,从LPC波形停住能看出是什么问题吗?打算先加焊北桥。各位有什么建议?是死是活,明天反馈。

网友:
今早加焊北桥一样,上电测量发现+1.8VS电压不正常,只有0.5V的样子,此电压不受系统监控,当时只量了各大电感电压正常,加之已经跑码,所以没细查。偷了懒直接到UG41的DS极飞线后亮机。

确定问题后再来测量UG41控制极只有1.5V左右,QG48的D极正常,RG608坏?又偷懒直接D极飞MOS控制脚,上电一样,控制极2.几伏,判读MOS坏,换后正常。
回来再来查此电压为显卡和显存供电,当初判断北桥或显卡问题还是正确的,只是走了个大弯路。

网友:
缺电压也开机了?

网友:
没想到是连续剧,楼主分析的也够透彻了。本菜鸟好不容易看懂一回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有很多时候也有同感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