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上的T2D77买不到,用什么可以代替?

楼主(2011-09-28):
等离子电视的电源板上的T2D77是什么管子?万用表欧姆档正反两端测量都是无穷大,是不是坏了?想买个新的换上,但电子市场都找不到,请问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替,谢谢
电源

网友:
有买不来的东西 可以上淘宝上看看, 我一直是这样的

网友:
淘宝上没有卖的

网友:
楼主给个管子周围电路图,我帮你分析下可用啥替换

网友:
好像是一个双向稳压管,测量时是应该不通,你还是把别的排除后在代换吧
陈小平
你说的应该是正确的,正反向都是无穷大是正常的,楼主不要换了

网友:
随便一个差不多的就行了。这没必要一样的

网友:
把照片或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一个差不多的
ST02D-200(T2D).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