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0B TPS51120的PG与RSMRST#信号的关系?

楼主(2011-09-29):
手里有两片这样故障的板,通电电流显示0.08正常待机电流为0.025。摸TPS51120 3V 5V产生芯片发烫,换TPS51120和KBC1070都不好。查图纸TPS51120的PG脚跟RSMTST#相连,在网上看别人说RSMMRST#信号不正常会导致TPS51120发烫却又不是本身芯片坏了,但没找到原因本人估计跟南桥有关了。谁修过这样的板指教下谢谢!HP 6510B TPS51120的PG与RSMRST#信号的关系?

网友:
忘记说了,通电后3V 5V都不出。+V3AL线性电压才0.7V,+V5AL才4.7V。打阻值又没发现短路,感觉是开机后有个地方把+V3AL拉低了。

网友:
有短路,断开南桥供电查一下。

网友:
肯定有短路哇

网友:
是不是电容不良哪儿漏电了,也说不定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