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16wa 样式al1916wb 请问下面情况是高压板问题吗?

楼主(2011-09-29):
将高压板驱动板 拆下来 ,外接 灯管,开机黄灯的时灯管不亮,绿灯时灯管一闪就灭,从主机上接数据线过来,绿灯常亮,灯管一闪就灭,但是灯管靠近电源线的一端有大概3厘米左右的 微亮区,就跟日光灯管跳不起一样的情况

网友:
用替换法来确认是灯管还是高压板的问题。不过你可以先测一下高压板上的有关电压。

网友:
确定灯管是好的

网友:
那么您的意思是高压板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灯管能肯定是好的,那就检查维修高压板,或者用能用的代换一下就明白了。

我想问的是,如果 灯管、电源板、驱动板都是好的,数据线接口上插 主机过来的数据线,灯管会常亮吗?
是一定会,还是不一定会?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8&page=1#pid4398759

网友:
要常亮的。

网友:
奥,明白,那就是我的高压板有问题了。。。谢谢牛人

网友:
你测一下高压板上的Q805,或者Q806的5、6(两脚连在一起的),或者7、8(两脚连在一起的)的电压在亮那瞬间有多少V?

网友:
如果確定灯管是好的且沒有接觸不良, 肯定是高壓板的問題.
再說, 用手電筒照螢幕, 可以看到隱約的面畫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