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源PG信号正常吗?

楼主(2011-09-29):
这个电源工作正常,待机输出电压正常,PG为0;短接绿地,PG为0.54V,其他输出电压均正常;
带上主板使用也正常,PG为5.06V。请问PG信号为0.54V是否正常?
主板

网友:
待机的时候 PG信号是低电平 0.54 是正常的 在开机以后100-500ms之内 才会产生PG复位信号 也就是说开机100-500ms以后PG端会变为高电平

网友:
空載的時候PG是0.54V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也許是這是電源的特性, 一般不常見,
但帶上主板PG是5.06V有正常發出且主板正常工作, 所以這電源應該是OK的.

网友:
电源PG空载是低电平,主板上电工作正常后是高电平,应该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