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B-HF769A 电流过大

楼主(2011-09-29):
该 机的TIP122 之C极前的限流电阻2.2欧电阻,开机一会就发红,显然是过流了,TIP122的E极是接地的,实在查不出它的这个电阻为什么会过流。是B极开启大吗?有人说高压包挂了,有什么根据及原理?请各位高手说说。

网友:
局部图传上来了,就是R777

网友A:
q717 B极电压1.2V,该管子换新了。前级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Q717的前级吗?C极前 是B极前?请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q717 B极电压1.2V,该管子换新了。前级哪里有问题呢?

Q717正常应该工作于放大状态。
如果是普通三极管,不应该大于0.6V,如果是达林顿管,基本正常,你这个图的标注有问题。

前级不是很简单吗,就两个三极管,再前面,应该是 EW输出IC了。
逐步断开相应的直流回路,观察Q717C极有无电压变化?

另外,调节行幅时,测量EW输出到Q717的B极直流电位有无变化,波形有无变化?

这是个老话题了,自己搜索一下。

网友A:
这个是TIP122 是行幅调整管。 另外EW指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TIP122 是行幅调整管。 另外EW指什么?

搜索,会不会?

网友:
你还要测一下TIP122的C极电压看看有多少,是不是太高了。EW是行宽控制输出端。

网友:
那说明行扫描电路电流过大,,,高压包要代换一下,,

网友:
看来高压包挂了,没得球了。

网友:
换个q714 跟q715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